[原创] iMX8MP开发板在UUU烧写时卡在99%的解决思路

楼主(2022-03-30):
来源 | 飞凌嵌入式
题图|OKMX8MP-C开发板
近期查看飞凌嵌入式技术支持部门问题反馈列表时,发现部分客户反馈iMX8MP产品用UUU烧写时卡在99%处,并且问题反馈用的都是同一个截图。
问题截图如下:

小编根据飞凌技术支持部门提供的解决方法,汇总整理了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
通过技术部门反馈的问题复现总结,发现有两种编译情况可能会出现这一现象,接下来小编将分别对两种情况和解决办法进行描述。
情况一:客户是在2022年之前买的iMX8MP开发板,在Linux上UUU烧写时出现如图现象。
此时最可能的原因是在烧写过程中开发板没有挂载到开发环境上。
解决办法:
开发环境中若没有自动挂载设备,需要点击右下角如图标志手动连接一下:
在烧写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进度条卡住的状态,此时查看右下角会发现图标变了,需要手动连接如下图的设备,因有两个长相相同的图标,故此处
附上图标名称:Netchip USB download gadget
确认挂在成功后即可继续向下烧写。

情况二:客户是2022年之后买的iMX8MP开发板,烧写的是2022年之前的镜像。
因我们在2022年初更换了iMX8MP上的加密芯片,同时对uboot和内核做了相应修改,所以客户用之前的镜像烧写会报错。
解决办法:下载最新的2020.01.22的镜像再次尝试。如果换成最新的镜像之后还是卡在了99%或100%的位置,那就再按情况一检查一下图标是不是又变了,再次手动挂载一下。
注意:在烧写阶段,iMX8MP开发板串口也是有打印信息的,所以建议客户在烧写的时候也要接上调试串口,这样当烧写出现问题时,调试串口提供的信息会比烧写工具的多一些,更容易定位错误。

以上是iMX8MP产品用UUU烧写时卡在99%处问题对应解决思路,如果您有相同的疑问,可按照上述步骤进行操作,尝试是否可行。后续其它常见问题也将陆续编写相关文档进行解决,请实时关注飞凌嵌入式发布的最新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