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怎么设置不优化 hierarchy pin

楼主(2022-03-30):
各位大佬,icc(不是icc2),怎么设置不优化 hierarchy pin?

网友A:
你去查一下ICC的变量设置,搜索 hierar 应该就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查一下ICC的变量设置,搜索 hierar 应该就可以找到

版主大佬,这几个好像都不是。

楼主:
已解决,set_ahfs_op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