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提参重复提取MOM电容问题

楼主(2022-03-30):
采用SIMC018BCD工艺,受版图面积限制,版图工程师把手画的4个MOM电容和电阻叠在一起,无法通过LVS检查。现在用STARRC进行后仿提参,思路是采用RC模式提参,把这个mom电容当做寄生电容提出来。
情况1:删除原理图中的MOM电容,通过lvs检查后提参
情况2:不改动电路图,lvs不通过,依然提参
这两种做法生成的含寄生网表文件.spf,都可以把这个MOM电容提出来,但大小偏差很大,从文件看来像是重复提取了很多遍。设计时这个单个电容大小应该是800fF,提出来的.spf文件显示这一节点电容大小为18pF,特来求助!

图1 CCI_cmd文件

图1 CCI_cmd文件

楼主:
.spf文件对应MOM电容节点部分

.spf文件对应MOM电容节点部分

.spf文件对应MOM电容节点部分

网友:
跑的时候在inputs中的H-Cells中加入一个xcell文件,这个文件一般在pdk的rule文件中可以找到

楼主(2022-05-05):
UPDATE:用StarRC 给SMIC0.18umBCD工艺提参 自画mom电容(注意不能有识别层,只有金属和通孔)与调用mom电容,都不存在提出来加倍的问题,只是手画电容提出来容值会偏大一点。排查出来电路性能问题是主信号通路上的寄生导致的。

网友(2025-11-03):
0.8变18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