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igma-delta Toolbox中scaleABCD函数使用说明

楼主(2022-03-30):
1、scaleABCD函数的说明
2、书中的scaleABCD函数使用实例
3、问题:
    ①、使用实例中,两个符号[]是什么作用?具体代表什么值?
    ②、实例中umax=0.9*M,我判断这个M=1为量化器位数,不知是否有误?那么这个umax解释为0.9倍的满量程输入,是否代表输入信号满量程也为1V?
    ③、在实际设计中,这个umax涉及到的满量程输入是根据自己设定吗?加入我的满量程输入为正负0.05V,那么该设置为0.1还是0.05呢?这样理解不知是否有误?
4、疑惑:
    在我反向测试一个例程时,得到的系数对不上实例中的系数,我的代码以及得到的系数如下图

    例程中的相关参数:
    信号幅值=0.5,频率=7.22*10^3
    采样时间=1/(12.8*10^6)
    积分器输出摆幅=0.7
    信号带宽=50kHz
    调制器结构=CRFB

    结果:综合得到的系数和例程上的系数对不上,
    疑惑点:不知道是我这些函数用错了还是某个函数里面的内容用错了?

求各位懂的小伙伴不吝赐教,十分感谢!!!

网友A:
这些书上都有写啊,[]就表示采用默认值,umax就是MSA,M是量化器步数,比如3bits量化器是M=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书上都有写啊,[]就表示采用默认值,umax就是MSA,M是量化器步数,比如3bits量化器是M=8。 ...

感谢回答!刚好看书看到这个部分的前一点。先再看一下,谢谢提示了。

网友(2022-07-07):
引用 网友A:
这些书上都有写啊,[]就表示采用默认值,umax就是MSA,M是量化器步数,比如3bits量化器是M=8。 ...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的参考电压为4.5u 那么umax是不是就是4.5呢

网友B(2023-03-26):
想问下这是那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这是那本书

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_2nd

网友:
引用 楼主:
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_2nd

十分感谢已经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