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底层金属,和地产生的寄生电容较大,所以不大适合来做时钟类的高速线

楼主(2022-03-30):
底层金属,和地产生的寄生电容较大,所以不大适合来做时钟类的高速线,可以这样理解吗?底层的金属,比较适合作为 电源线 ?相同听大家的意见,顺便讨点资料

网友:
bottom metal not suitable for power line

网友A:
我也想了解下不同情况线的使用,请大佬指点一二,我一般电源用m1,信号用最高层次

网友B:
电源线一般用最高层和次高层井状结构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线一般用最高层和次高层井状结构走线

用井状结构走线的电源线,这个我在PAD见过这种做法,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井状结构走线的电源线,这个我在PAD见过这种做法,有什么好处呢?

供电会更好,这个是压降的问题,金属本身是有电阻的,电源通过金属就会产生压降,如果是单独一条金属线供电的话,左端和右端会有差别,要求低的时候没事,要求高的话会产生供电不足的情况,影响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了解下不同情况线的使用,请大佬指点一二,我一般电源用m1,信号用最高层次 ...

电源用M1 那得整多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会更好,这个是压降的问题,金属本身是有电阻的,电源通过金属就会产生压降,如果是单独一条金属线供 ...

我只在PAD的版图见过,其他的电路并没见过,是这个样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在PAD的版图见过,其他的电路并没见过,是这个样子吗?

只看见纵向的走线,横向应该也有,毕竟上面有通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供电会更好,这个是压降的问题,金属本身是有电阻的,电源通过金属就会产生压降,如果是单独一条金属线供 ...

由于趋肤效应的影响,金属内电流分布不应该是两侧比中间多吗,左右有区别是因为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由于趋肤效应的影响,金属内电流分布不应该是两侧比中间多吗,左右有区别是因为什么原因
...

金属本身是有电阻的,金属线越长,两端的电压差别就会越大,供电时就会出现左端是vdd,而右端可能是0.95vdd甚至更少这种情况,导致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属本身是有电阻的,金属线越长,两端的电压差别就会越大,供电时就会出现左端是vdd,而右端可能是0.95v ...

了解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