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些工艺参数应该去哪找阿

楼主(2022-03-30):
我的是smic18工艺,我只找到了这个

网友A:
到模型文件中找。
不过这种方法只能粗略计算,很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模型文件中找。
不过这种方法只能粗略计算,很不准

这是模型文件吗,我就是在这里面找的,没找到,或许能说一下具体怎么找吗

网友:
代工厂会EDR  或某如 3.3v  mos  w/l  vt ids
一般都会  20/0.35 20/ channel ..不同 mos . 但最少会丢WAT 那类 mos W/L ,   ids 你应该知公式  去得
如果你想uCox
另外mos device  I/V curve , model跟实际会出入 , 你需去看 mos model 跑根实际差  ,
  会哪类电压 差比较多 , 像高压 mos 有很多I/V 会因model 本身L28  L49 L66 .. 存在先天差异.

不过  你为何会问这问题??  先前作数码电路吗?

网友:
在conner文件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模型文件吗,我就是在这里面找的,没找到,或许能说一下具体怎么找吗
...

不是Pdf文件,是仿真用的model文件,在model目录里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