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版图层次快捷键设置

楼主(2022-03-30):
1、数字键显示对应金属层次,例<Key>3 显示metal 3(不显示Via,若要同时显示Via将Via添加到和metal同一个list里面)

2、Shift+数字键增加显示对应layer,例Shift<Key>3,增加显示Metal 3及Via3
3、Ctrl+数字键取消显示对应layer,例Shift<Key>3,取消显示Metal 3及Via3
4、Alt+数字键将选中层次切换为对应metal,不改变purpose。例选中Metal2,按下Alt<Key>3,将Metal2替换为Metal 3 (Alt快捷键需要在启动Virtuoso 前在.cdsenv文件中添加 “ui        enableMenuShortcuts        boolean        nil”  取消Alt作为菜单快捷键的功能)
5、<Key>`显示所有层次
6、Alt<Key>`只显示前道层次
7、Shift<Key>`增加显示前道层次
8、Ctrl<Key>`取消显示前道层次
9、<Key>0 代表M10,<Key>-代表M11(AP)(目前开放最大11层金属)
10、具体层次定义在脚本中前面的定义行修改即可,格式如下:
          zsaMetalList["num"] = 11 表示metal加AP总共层数11层,需要几层写多少。
          zsaMetalList["M3"] = list(
                                                     list( list("M3" "drawing")                 list("M3" "pin")         )   ;这里的层次按数字键单独显示,不会带上后面的Via,需要带Via 把Via放在这个List里面
                                        list("VIA2" "drawing")        )          ;后面的层次Shift和Ctrl会显示或取消

楼主:
解决了LSW中开了层次Filter,按pte命令无效的问题。

网友(2025-08-13):
可以用pteIsVisible先对目标层次作显示状态判断,从而优化2和3,这样只用一个键即可实现开关层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