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模拟小白,这个放大器的这两个pmos管

楼主(2022-03-31):
就这两管子看懵我了,他们是个啥,又不像共源共栅,又不是五管放大器,这放大器增益怎么求呀

楼主:
顶一下。。。求求了

网友A:
就是p side cascode transistor, 只是compensation不再是Miller, 你可以搜搜cascode compensation, 能eliminate RHP ze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p side cascode transistor, 只是compensation不再是Miller, 你可以搜搜cascode compensation, 能elim ...

呀,找到了,谢谢

网友B:
ahujia补偿,作用是隔断前馈通路,抵消RHP zero

网友:
可以参考附件

Compensation of CMOS Op-amps using Split-Length Transistor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ahujia补偿,作用是隔断前馈通路,抵消RHP zero

那请问下能这个第一级的输出电阻能直接算么,RN||(Rp*gm*RP),然后增益就是gm1(RN||(Rp*gm*RP)gm2r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