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PPLL的Simulink仿真分析模型

楼主(2022-03-31):
最近在学习CPPLL的Simulink的仿真,搭了两个模型,大家一起学习学习。是整数分频的CPPLL,小数分频我还不太会,等学会了再来更新。
CPPLL的Simulink,首先确认总体设计指标:
Div_Num = 24, CLK_Ref = 36MHz , KVCO = 35MHz/V, Icp = 320u,CLK_Vco = 24*36 = 864MHz
Loop Bw = 625KHz, Phase Margin = 60
在仿真辅助设计软件PLLSim 中确定环路滤波器的参数大小

Simulink文件有两个,一个是基于Power System库里面的电阻和电容模型搭建,另一个是基于拉普拉斯变换的传递函数搭建。两种仿真模型等效。
注:基于Power System的仿真只能Matlab 2017版本以下才能仿

楼主:
PLLSim仿真辅助软件

网友:
学习了,正好最近需要

网友A(2022-06-23):
请问模块里的参数要怎么设置呢,比如Continuous-Time VCO模块,分频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模块里的参数要怎么设置呢,比如Continuous-Time VCO模块,分频模块。

参数的介绍你可以在Matlab里面的help看一下介绍具体的数值就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了

网友(2025-06-21):
引用 楼主:
PLLSim仿真辅助软件

Wonderf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