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寄存器模型中前门访问和后门访问

楼主(2022-03-31):
寄存器模型前门访问和后门访问应用场景有何不同?先用后门访问对DUT寄存器进行随机初始化,然后在使用前门访问配置寄存器?
如何结合前门访问和后门访问充分验证DUT的寄存器。

网友:
前门访问用来验证真实的总线访问寄存器过程,所以大多用来进行实际的功能性配置寄存器读写过程,例如启动过程的configuration过程;后门访问不经过总线且不消耗仿真时间,是无视当前RTL和寄存器的读写时序的强制读写,所以更多是为了达到特定验证场景的,例如你需要不改动DUT寄存器的RTL的情况下改写寄存器的初始值、不影响当前正在运行的总线行为(正在读取其他slave/device)的前提下读写其他寄存器的值、为了仿真效率使系统的寄存器直接进入某些特定状态,这些都可以使后门访问的场景。。。充分验证DUT的寄存器的方式很多,其中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是遍历一次后门写前门读,再遍历一次前门写后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