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 INL的问题

楼主(2022-03-31):
做了一个12位的ADC,前仿仿真了INL,结果看来在1024和3072附近会有一个比较大的inl(从输入1020到1024,输出全是0100000000),看起来是最高位电容的问题,但是前仿没有寄生参数,想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求大佬回答

网友A:
感觉和你的开关时序有关系,那个地方数字码跳变后,开关打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和你的开关时序有关系,那个地方数字码跳变后,开关打的很多

请问开关时序具体有什么要求?我不知道该如何检查问题出在哪

楼主:
用的是单端结构,比较器比较电容阵列输出和vcm,看起来是vcm不太稳定,在比较的过程中有变化,最多的地方要差5mV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单端结构,比较器比较电容阵列输出和vcm,看起来是vcm不太稳定,在比较的过程中有变化,最多的地方要 ...

CDAC开关方式用的是哪种呢?是否可能MSB电容大导致vcm波动大,所以MSB跳变的时候引入了较大INL?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AC开关方式用的是哪种呢?是否可能MSB电容大导致vcm波动大,所以MSB跳变的时候引入了较大INL?
...

就是vcm切换到vdd/gnd的方式,我并不是很清楚开关方式指什么。我用的83分段,MSB电容确实挺大的,我改成74分段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