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命令不能使用,加了环境变量输入ocean直接打开cadence

楼主(2022-03-31):
(图片)

网友A:
bin路径下的ocean是个sh脚本,可以用文本文件打开,其实执行的是exec virtuoso -oce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n路径下的ocean是个sh脚本,可以用文本文件打开,其实执行的是exec virtuoso -ocean ...

我想使用ocean这个功能,使用脚本仿真,但就是打不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使用ocean这个功能,使用脚本仿真,但就是打不开

1.命令行执行“exec virtuoso -ocean”会打开virtuoso么,“virtuoso -h”呢
2.检查环境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命令行执行“exec virtuoso -ocean”会打开virtuoso么,“virtuoso -h”呢
2.检查环境变量

会打开,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设置环境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