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XL,关于resistor的extraction

楼主(2022-03-31):
求助: 如图,我用VXL generate resistor出来时,怎样才能把这个电阻变成一个一个的,而不是24个连在一起的。(有连线)需要放两排或者与别的resistor做matching,所以如何能保证VXL的connectivity不断开的情况下,自动generate出来的就是24个分开的电阻(无连线形式)。或者,如何能在版图里面手动分开?(需保证connectivity,点击任何一个电阻,可以自动在原理图显示对应的电阻)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帮忙呀?

网友A:
两种解决办法:1.建议直接修改电路,最省事的方法,把s设置为了,m为24;2.在layout中改为一个,然后复制23个,在xl环境下把23个电阻都与第一个重合一下再分开,那样他们的连接属性就都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解决办法:1.建议直接修改电路,最省事的方法,把s设置为了,m为24;2.在layout中改为一个,然后复制23 ...

谢谢,如果1,那么相当于改了电路图,是串联的。改为m=24,电阻值就不对了。如果2,复制的时候copy connectivity也可以做到,但是呢, 变成了parallel的connectivity。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我看了VXL的手册,只做到了spilit mos,但是resistor做不到。。。

继续求助。。。

网友B:
试了一下 造成这个原因的是在于schematic . Schematic 用的S=24 ,相当于一个整体,每一个finger之间并没有net连接信息。 所以XL到layout 自然就没办法自定义这些net了

楼主:
有的公司的软件里面有自动分割的功能,可我们用的是virtuoso618,按理说应该是比较齐全的。是不是这些公司的软件有高人加了code才会有自动分开的功能呢? 请问有没有人有code可以分segment/finger的?

网友:
電路不能改成 series 24

楼主(2022-06-22):
还有人有答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一下 造成这个原因的是在于schematic . Schematic 用的S=24 ,相当于一个整体,每一个finger之间并没有 ...

请问您,这种情况电路应该怎么改我们版图才会是一个finger 一个finger的呢? 不想要一个整体。或者说版图要怎么操作才能有正确的connectivity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这种情况电路应该怎么改我们版图才会是一个finger 一个finger的呢? 不想要一个整体。或者说版图 ...

电路里面调用多个R串联, 而不是调一个设置series。 比如24个电阻  ,电路用 R<0:23> 。然后把连线接成series. 这样XL调出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