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库里没有cds.lib文件,导入库不成功

楼主(2022-03-31):
我这边有一个模拟加数字的库,但是库里没有.lib文件,现在就导入不进去,想请教下有没有不使用.lib文件就能导入库的方法或者是怎么得到这个cds.lib文件下面这个是这个库里面的文件。

求大神帮忙解答一下,感谢

楼主:
就IC617导入工艺库

楼主:
在cdb转oa库的时候一直弹出这个错误,改了权限也不行

楼主:
已解决,可能是这个库是另外一个库的下一级,这个是数字的,是用那个那个库作为底层构成的,然后我爸两个库都删掉,然后一块吧两个库都添加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2023-04-26):
新手遇到一样的问题,SMIC的工艺库,有三个文件夹SM00LB501-FX-00008-r0p0-00rel0、SM00LB501-FX-00002-r0p0-00rel0、SM00LB501-FB-00000-r0p0-00rel0他们什么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