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tf->ict->qrctechfile via define

楼主(2022-03-31):
我使用的是XFAB的库,在官网只找到的 QRC_assura和QRC_pvs的qrcTechFile文件。但是这两种文件 innovus读不进去,只有captable能都进去。所以我打算使用itf->ict->QrctechFile文件。但是遇到了下面error。
(1)itt—>icf文件无error
(2)ict->qrctechfile
说有通孔定义错误。
脚本 :Techgen -cell -plan ******.ict
(3)

请大佬指教 在哪里错了

楼主:
自己顶自己

网友A:
top bottom 是不是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 bottom 是不是搞反了

谢谢大哥提醒 之前没注意 现在改完了。就对了。但是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poly2con是个啥意思。软件生成的bottom和top也是 反了。后来我调换了一下,才没有error。
poly2con和poly1con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提醒 之前没注意 现在改完了。就对了。但是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poly2con是个啥意思。软件生成的b ...

连接poly与metal1的contact,(polycontact)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提醒 之前没注意 现在改完了。就对了。但是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poly2con是个啥意思。软件生成的b ...

你的poly应该分p型poly和n型poly两种,他俩上面的polycontact不一样,我看RPV(电阻每via)不一样。

网友(2023-05-11):
请问,用Techgen -cell -plan xxx.ict。

只得到在这些文件。下一步怎么转换成QRC,techfile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