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变容二极管容值变化很小怎么办?

楼主(2022-03-31):
变化很小的原因是变容管的一端接的输出,输出端的电压相对于调谐电压来说比较大,导致变容管的容值变化范围太小,最终导致VCO的调谐范围很小,所以这该怎么解决?

网友A:
额,加个较大的隔直电容,然后加个bias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加个较大的隔直电容,然后加个bias就可以

这样直接不起振了

网友A:
额,不起振了的话……你加Bias的时候加大电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不起振了的话……你加Bias的时候加大电阻了吗。。

感谢指导,确实加个大电阻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