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打不开,怎么解决?

楼主(2022-03-31):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正在做一个项目,layout库原来是在A服务器,后面copy到了B服务器,然后copy过来的layout库里面就有些版图打不开,试了好几次都不行,求解决。

楼主:
求助路过的大神们,挺急的怎么搞

网友A:
看你自己cds.lib 有没有这个library 或者版图里缺失的器件 是不是库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自己cds.lib 有没有这个library 或者版图里缺失的器件 是不是库不存在

cds.lib里面是有我需要的库的,关键它是只有一部分显示不出来,大部分都能显示出来,如果是lib的库路径没添加进来,那应该全部版图都显示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cds.lib里面是有我需要的库的,关键它是只有一部分显示不出来,大部分都能显示出来,如果是lib的库路径没 ...

那你看一下你缺失的器件的属性 看能不能找到对应的库

网友:
看error是lib 没加全,再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看看打不开的layout文件夹下面*.oa文件有没有在,另外看看*.oa文件权限是不是打开了

网友(2022-06-27):
权限没了把,修改一下权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