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想问下,仪表放大器的输入摆幅 ?

楼主(2022-03-31):
想问下,仪表放大器的输入摆幅就是图中 OA1或者 OA2 单个运放的输入摆幅吗?
因为指标要求是 输入摆幅是 0.2v -(Vdd-0.2)v ,所以想问下是必须 OA1 和 OA2 的输入摆幅 都达到这个要求,才能使得整个仪表放大器的输入摆幅也达到指标吗?
还是说,有其它更简单的方法达到这个输入摆幅指标?

网友A:
因为RG存在,你的仪放是有增益的,做这么大的输入摆幅有啥用?直接输出就饱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RG存在,你的仪放是有增益的,做这么大的输入摆幅有啥用?直接输出就饱和了啊 ...

哦哦,这是 比赛要求这么大输入摆幅

网友:
n那就OP做R-R的输入级,在要求整个仪放R-R输入时,RG开路,形成两个独立的buffer,这样就能吃进这么大的信号了。

网友:
都是微弱放大吧,一般都是模拟前端检测结果,送ADC用的

网友B:
OA1,OA2都需要是轨到轨输入才能满足Rail-to-Rail的输入范围。即使有增益的情况下差分输入到不了Rail-to-Rail,那共模输入的范围也要求是差不多Rail-to-Rail。共模/差模的轨到轨输入,是对IA的普遍要求,如果线性度要求很高,Rail-to-Rail的输入常常会权衡考虑很多不同的实现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A1,OA2都需要是轨到轨输入才能满足Rail-to-Rail的输入范围。即使有增益的情况下差分输入到不了Rail-to-Rai ...

我记得你,您是做高精度AD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你,您是做高精度AD的么

哈哈是的,刚开始做,持续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OA1,OA2都需要是轨到轨输入才能满足Rail-to-Rail的输入范围。即使有增益的情况下差分输入到不了Rail-to-Rai ...

酱紫,明白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