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工艺角设置问题

楼主(2022-03-31):
50资产

我的cadence每次新建cellview都要重新设置工艺角,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我之前遇见过同样问题,我把环境删除,重现搭了一下,自己好了。
后面我想,是不是新建library的时候attach to 工艺库的原因。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希望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遇见过同样问题,我把环境删除,重现搭了一下,自己好了。
后面我想,是不是新建library的时候attach ...

我重新搭建过了,还是不行,建libyrary时也attach了,可能是因为我的IC61和工艺库不在一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