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layout 快捷键A对齐工具

楼主(2022-03-31):
virtuoso  layout 快捷键A对齐工具那个中心点忽然没有了,不知道被我点到了什么地方。每次都要重启后才会出来。

网友:
试试按F3设置一下

网友A:
A快捷键状态下按F3取消勾选snap on edge only

网友B:
可以在a的状态下按下s试一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a的状态下按下s试一试

他就是在A后按S导致的   三楼的是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就是在A后按S导致的   三楼的是解决方法

可以再S回去的啊

网友D(2024-05-20):
引用 网友A:
A快捷键状态下按F3取消勾选snap on edge only

很奇怪,我之前F3是可以看到这个选项的,现在重装了virtuoso之后就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很奇怪,我之前F3是可以看到这个选项的,现在重装了virtuoso之后就没了

确认一下快捷键a是否绑定的对齐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确认一下快捷键a是否绑定的对齐功能

问题是如何进行确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如何进行确认呢?

1. 使用a快捷键的功能是否能快速对齐,2. 去查快捷键绑定的函数是不是leHiQuickAlign(),

网友(2025-03-29):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a的状态下按下s试一试

有用

网友(2025-11-24):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a的状态下按下s试一试

问题解决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