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输入电压vin和跨导gm的曲线

楼主(2022-03-31):
10资产
如何仿真输入电压vin和跨导gm的曲线

网友A:
设定好直流Vgs, Vds,然后在输入端加一个AC信号,进行AC仿真,测量管子 iDS电流  gm = mag(ids(ac)/vg(ac)).  扫描Vgs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好直流Vgs, Vds,然后在输入端加一个AC信号,进行AC仿真,测量管子 iDS电流  gm = mag(ids(ac)/vg(ac)) ...

好的谢谢

楼主:
还有其他大佬有建议吗

网友(2022-06-08):
仿真完后查看Tools下的Results Brows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