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中BIA方法中的buffer问题

楼主(2022-03-31):
这个buffer可以将降低输出电阻,但是不太清楚M3的作用是什么,反馈吗?但是流过M3的电流不是被电流源限制住了吗?

网友:
像是push-pull, M1,M2能sink current, M3-M4能source current

网友:
N1经M3,N2到Vout形成正反馈,提供了微弱的迟滞。这是电压反馈

网友A:
M7和M6为电流源负载,输入信号经M1放大后到M2的栅极,再由M3放大到M4的栅极,形成ClassAB偏置。

网友A:
相关的文献方便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关的文献方便发一下吗

Design of LDO Linear Regulator with Ultra Low-Output Impedance Buffer

Design of Ldo Linera Regulator with Ultra LowOutput Impedance Buffer.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M7和M6为电流源负载,输入信号经M1放大后到M2的栅极,再由M3放大到M4的栅极,形成ClassAB偏置。 ...

我想问下,IB3和IB2的电流不变,那么通过M1的电流应该不会变吧(两者之差),那么当Vin上升的时候,N1的电压为什么会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IB3和IB2的电流不变,那么通过M1的电流应该不会变吧(两者之差),那么当Vin上升的时候,N1的 ...

Vin增大,假设Vout不变,M1管Vgs减小,流过的电流减小,此时Ids_M1与IB2的和小于IB3,N1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