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新手求助

楼主(2022-04-01):
按照matlab中建模得到的系数[a,g,b,c],搭建的二阶前馈CIFF sigma delta ADC结构,cadence中转换得到频谱图如下:
fin=875Hz,fs=1024000,采样点数N=8192。OSR=512,带宽fb=1000Hz。感觉噪声整形没发挥作用。求解答!

楼主:
求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过载了,降低输入信号幅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载了,降低输入信号幅度试试

你好!谢谢回答!matlab中sin幅度设置的0.9,积分器中的饱和saturation设置的1。得出的【a,g,b,c】用到实际电路搭建中VIP给的0.9Vdc+0.3Vac交流信号,VIN给的0.9Vdc-0.3Vac交流信号。sin信号从0.6V到1.2V,超过了积分器中saturation的1值,我应该把积分器中的饱和saturation设置大一些,重新得出【a,g,b,c】,然后用于实际电路中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载了,降低输入信号幅度试试

你好!1.我暂时没改幅度。VIP和VIN中的Amplitude幅度设置的0.3V,没有超过matlab建模中设置的1V。我觉得幅度的设置应该是没问题的,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正确。望解答。谢谢!2.我将电路图中的前馈求和部分修改如下:  (请问上下哪种求和结构正确呢?),下面的求和结构得到的频谱图如下:  这次得到的频谱似乎有1.875kHz和2.625kHz的谐波。请问这样的波形可接受吗?

楼主:
有知道的大神路过望指教指教新手。谢谢!

网友B(2022-05-27):
用这种无源加法器的话增益因子是谁和谁的比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无源加法器的话增益因子是谁和谁的比值呢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求解答我之前是取得单位电容(1pF)的倍数。但发现不太对,会出现过载情况,所以现在也不知道前馈的增益因子应该如何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求解答我之前是取得单位电容(1pF)的倍数。但发现不太对,会出现过载 ...

我现在还是不知道,还没加这个,我做的CIFB,这里有个你看行不行三阶CIFF结构电路仿真结果比matlab差很多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还是不知道,还没加这个,我做的CIFB,这里有个你看行不行三阶CIFF结构电路仿真结果比matlab差很多 ...

了解了解!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