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准备创建Core PG Ring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04-01):
各位老师,后端学习新人,有些ICC软件使用出现比较多问题。我这里现在准备创建Core PG Rings,“Preroute” → “Create Rings”这样的选项后,我发现报错了。说我没有匹配上。这种问题应该去哪里找问题呢。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网友A:
是不是初始化的时候没声明VDD VSS是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初始化的时候没声明VDD VSS是电源线?

我现在只是定了Floorplan的大小形状,然后在ICC的菜单栏中依次选择“Finishing”→“AddTap Cell Array”每隔一段距离加了一些N阱接触和衬底接触。准备创建Core PG Rings,“Preroute” → “Create Rings”就遇到我截图那个问题了。我看教程里面也没写声明 要定义VDD 和 VSS,请问一下,声明VDD VSS是电源线实在哪一个时候声明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只是定了Floorplan的大小形状,然后在ICC的菜单栏中依次选择“Finishing”→“AddTap Cell Array” ...

ICC不清楚,但innovus在读入设计的时候会有个关于电源的初始化设置:
set init_pwr_net VDD
set init_gnd_net VSS

楼主:
嗯嗯 好的 谢谢 估计是需要定义的。不定义怎么找到呢。我找找资料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