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 bit DAC verilogA求助

楼主(2022-04-01):
500资产

`include "discipline.h"
`include "constants.h"

// $Date: 1997/08/28 05:54:34 $
// $Revision: 1.1 $
//
//

//--------------------
// dac_8bit
//
// -  8 bit digital analog converter
//
// vd0..vd7:        data inputs [V,A]
// vout:        [V,A]
//
// INSTANCE parameters
//    vref          = reference voltage for the conversion [V]
//    mismatch_fact = maximum mismatch as a percentage of the average val []
//    vtrans        = logic high to low transition voltage [V]
//    tdel, trise, tfall = {usual} [s]
//
// MODEL parameters
//    {none}
//
// Mismatch effects can be modeled in this DAC by setting 'mismatch' to a
// non-zero value. The maximum mismatch on a bit is then +/-'mismatch'
// percent of that bit's nominal value.
//

module dac_8bit(vd7, vd6, vd5, vd4, vd3, vd2, vd1, vd0, vout);
electrical vd7, vd6, vd5, vd4, vd3, vd2, vd1, vd0, vout;
parameter real vref=1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mismatch_fact=0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trise=1u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tfall=1u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tdel=0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vtrans=2.5;

`define NUM_DAC_BITS 8
`define MAXINT  2_147_483_647.0

// macro to calculate the fractional mismatches in bits
`define FRAC_MM(I) (1.0 + mismatch_fact*(dist_range*abs($random(I)/`MAXINT) - \
                    half_dist_range))

   real dist_range, half_dist_range;

   real bit_var[0:`NUM_DAC_BITS-1];

   real out_scaled;        // scaled version of the DAC output

   real full_scaled;
   integer iseed;

   analog begin

      [url=home.php?mod=space&uid=1769321]@[/url] ( initial_step ) begin
         dist_range = 0.02;
         half_dist_range = 0.01;
         generate j ( 0, `NUM_DAC_BITS-1 ) begin
            iseed = j;
            bit_var[j] = `FRAC_MM(iseed);
         end
         full_scaled =  bit_var[7]/2 + bit_var[6]/4 + bit_var[5]/8
                       + bit_var[4]/16 + bit_var[3]/32 + bit_var[2]/64
                       + bit_var[1]/128 + bit_var[0]/256;
      end

      out_scaled = 0;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7) > vtrans) ? (bit_var[7]/2) : 0);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6) > vtrans) ? (bit_var[6]/4) : 0);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5) > vtrans) ? (bit_var[5]/8) : 0);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4) > vtrans) ? (bit_var[4]/16) : 0);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3) > vtrans) ? (bit_var[3]/32) : 0);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2) > vtrans) ? (bit_var[2]/64) : 0);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1) > vtrans) ? (bit_var[1]/128) : 0);
      out_scaled = out_scaled + ((V(vd0) > vtrans) ? (bit_var[0]/256) : 0);
      V(vout) <+ transition(vref*out_scaled/full_scaled, tdel, trise,
                             tfall);
    end
endmodule

ahdlLib里的8bitDAC的verilogA  `define MAXINT 2_147_483_647.0这句程序是什么意思呢?宏定义后边的这些数字都是代表什么?

网友A:
这是在定义一个整型数的最大数,即 2的32次方,除以2 (最高位是符号位),等于2,147,483,647 . MAXINT是给产生的随机数做归一化处理的。

FRAC_MM(I)是一个in-line的函数定义,给下面调用的时候调入随机种子数 FRAC_MM(iseed)用于模拟随机失配和噪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定义一个整型数的最大数,即 2的32次方,除以2 (最高位是符号位),等于2,147,483,647 . MAXINT是给 ...

感谢大佬!我能再请教个问题吗?“这是在定义一个整型数的最大数,即 2的32次方,除以2 (最高位是符号位),等于2,147,483,647 .”  我用18bit DAC定义这个整型数的最大数也可以定义“2的32次方,除以2 (最高位是符号位)”
就是说这行程序的意思是定义一个DAC位数的范围吗?(是定义最大位数的DAC是一个32位的)我这样理解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我能再请教个问题吗?“这是在定义一个整型数的最大数,即 2的32次方,除以2 (最高位是符号位) ...

不是的, 这个纯粹就是为产生随机数服务的,而且是随机数归一化用的分母,也就保证了随机数在【0,1】的区间。在这个区间内的随机数加到DAC的匹配和噪声里面,进行DAC的分析,但是这个分母本身和DAC没关系。

我说 2的32次方,是因为你的操作系统是64位的,所以本应该是 2的64次方作为计算机整型数的最大数,但是最高位拿来做符号位,所以最大数是2的64次方减半,即2的32次方,最小数是负的 2的32次方加1 (微机原理第一课/第一章/第一节)。

网友:
谢谢信元,劳动所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 这个纯粹就是为产生随机数服务的,而且是随机数归一化用的分母,也就保证了随机数在【0,1】的 ...

明白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