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随着工作电压升高增益下降这正常吗?

楼主(2022-04-01):
如题,运放随着工作电压升高增益下降这正常吗?最高工作电压下的增益会比最低工作电压下的增益少了几十db

网友A:
你的iref是如何变化的

网友:
看DC点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ref是如何变化的

偏置电路提供的电流是不变的,但是随着电压变化实际到达尾电流源的电流随着电压的升高而升高,按理来说那不是高电压下输出的增益会更大吗?怎么会变小了呢?

楼主:
是看哪一点的DC变化呢,在高低不同的电压下所有的管子都可以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B:
注意检查漏电,当vds变高时,drain对body的漏电会增大,导致输出阻抗的减小,从而使得DC_gain下降。

楼主:
怎么看都是3.3v下的增益高。但是仿真出来3.3v电压下增益才60db,而1.8v下的是80多d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检查漏电,当vds变高时,drain对body的漏电会增大,导致输出阻抗的减小,从而使得DC_gain下降。 ...

但是看这电阻3.3v的输出也比1.8的大(我贴图了,在上一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看都是3.3v下的增益高。但是仿真出来3.3v电压下增益才60db,而1.8v下的是80多db ...

把M5和M6的bulk接到source,还不行就把M12和M13的bulk接sour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M5和M6的bulk接到source,还不行就把M12和M13的bulk接source

可以了!!!谢谢你!!!想知道下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置电路提供的电流是不变的,但是随着电压变化实际到达尾电流源的电流随着电压的升高而升高,按理来说那 ...

电流增大,gain变小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了!!!谢谢你!!!想知道下为什么呢!

就像楼上说的,高压的时候drain到sub有漏电,等效的输出阻抗变低了,所以增益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像楼上说的,高压的时候drain到sub有漏电,等效的输出阻抗变低了,所以增益下降
...

但是仿真出来的gbd都差不多,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仿真出来的gbd都差不多,这是为什么呢?

不是gbd,是out节点看进去的阻抗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gbd,是out节点看进去的阻抗变小了

soga谢谢你

网友(2024-08-27):
请问怎么在仿真里面估算M5和M6漏电导致的阻抗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