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bandgap中内部电压稳压器结构分析过程

楼主(2022-04-01):
如图是sansen书里面,bandgap章节的一个电路结构,他为了降低供电电压,以及提高PSRR,然后采用了内部电压稳压器的结构,同时这个结构还能够保证节点1和2的电压相等,充当了之前运放的结构,同时该结构还能够节省面积。
我不太理解这个结构,是怎么保证节点1和2的电压相等的?原理是说,通过M5,M9形成一个运放,然后增益还挺大,这个增益推导过程放在后面的文章里面,然后呢就得出,通过使VREG被调节,来使得节点1和2电压相等,希望前辈给一个动态分析过程,谢谢了

网友A:
简单地看,除了M9外,电路里每条支路电流都是镜像关系。而M9支路电流=镜像电流之差,可得M9支路也与其它支路电流有倍数关系。因此M9支路电流越大,所有支路电流越大,通过节点1和节点2随电流变化的斜率不同,经过M5反过来抑制M9支路电流的增大。(以上分析基于所有电流镜是匹配的作出) 另外,你截图里的中文翻译“M5和M9匹配”错了,sanse书英文版是“M1和M5"。

网友:
兄弟你这个电路仿真出来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地看,除了M9外,电路里每条支路电流都是镜像关系。而M9支路电流=镜像电流之差,可得M9支路也与其它支 ...

抱歉,前辈,我还是没看明白节点1和节点2的电压,怎么保证相等的,您的分析,我确实没看明白,我问身边的人,他们也没看明白。
还有就是您说的通过节点1和节点2的斜率不同,我们也没理解这块儿,麻烦前辈了

网友:
就是要1、2两点电压相等,即都等于VGS_M1,让VGS_M5=VGS_M1,那就让它取M1同样的尺寸,流过同样的电流即可,电流镜、Cascode都是用来干这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前辈,我还是没看明白节点1和节点2的电压,怎么保证相等的,您的分析,我确实没看明白,我问身边的 ...

节点1和节点2随电流变化的斜率不同
节点1电压是VBE(I)+I*R
节点2电压是VBE(I)
二者随电流变化不同

不建议初学者跳着看sansen的书,里面有不少类似这样比较复杂的电路,一个电路就包含了多个基础电路。
最好从基础的看起,
比如sansen书1620那一节相对简单的电路先弄懂,才能弄懂后面这么多个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点1和节点2随电流变化的斜率不同
节点1电压是VBE(I)+I*R
节点2电压是VBE(I)

好的前辈,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