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非线性怎么仿真?

楼主(2022-04-01):
在ADC设计中采样开关、采样电容电路的非理想对系统电路SNR等指标产生恶化。怎么仿真电容非线性?
采样开关非线性仿真是对电容进行采样,然后对电容上的采样结果进行FFT分析。
对电容非线性仿真,我的想法是使用高通滤波器的电路,对通过电容之后的信号进行FFT分析。

现在的仿真状态是对高通滤波器输入不同幅度正弦信号,根据电容电阻分压,电容两侧电压不同,从而导致电容容值发生变化,会恶化输出信号,通过对输出信号FFT分析得到电容的非线性。
电路中对高通滤波器输入一正弦信号,通过改变输入信号幅度,改变电容两侧电压。输入不同幅度信号,对输出信号进行FFT分析。

电容两端电压从3.6V减小到0.72V,高通滤波器-3dB带宽119KHz,输入信号频率200KHz。输出信号ENOB从9.575bits增加到9.63bits。但是对输入信号进行FFT分析,ENOB仅有9.58bits。
问题一:为什么输入信号有效位数这么低?
使用cadence中的spectrum进行计算。输入信号200KHz,对500uS到535uS范围内采样1048576次,计算结果仅有9.58bits。
问题二:使用高通滤波器结构仿真电容非线性是否正确?是否有合适的方法进行仿真?

楼主:
问题一已解决,仿真精度过低。仿真最大步长调整到10n,输入信号ENOB为17.08bits。问题二有思路,sansen书上,048,滤波器用积分噪声或SNR作为指标,这里或许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