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617数模混合仿真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2-04-01):
在cadence中进行AMS仿真的时候报错,原因如下:
irun: *E,SPCERR: The program encountered one or more errors while processing the input SPICE file(s) in the AMSD flow. For details, see the following messages.
amsspice: *Error: terminated with error code 127
TOOL: irun(64) 14.10-s014: Exiting on Mar 29, 2022 at 21:09:05 CST (total: 00:00:00)
如若出现以上错误,可能原因是(1)lib manager 中不存在connect.lib;(2)incisive中缺so文件
解决办法:(1)打开virtuoso目录下的cds.lib文件,手动添加:SOFTINCLUDE /opt/Cadence/Incisive14/tools.lnx86/affirma_ams/etc/connect_lib/cds.lib
                (2)在终端上运行命令:
                        cd  /lib64
                        ln  -s  libreadline.so.6  libreadline.so.5
                        cd  /usr/lib64
                        ln  -s  libhistory.so.6  libhistory.so.5
如果运行命令的时候显示Permission denied
解决办法:先运行su命令或者sudo命令,获得root权限,再输入上述命令

网友A(2024-11-18):
兄弟我试了这两种都解决不了可能是啥原因呀。
*ERROR*: Error encountered while registering text designs in the configuration.
        Refer to the following messages and correct the errors.
xrun: *E,SPCERR: The program encountered one or more errors while processing the input SPICE file(s) in the AMSD flow. For details, see the following messages.

网友B(2025-04-07):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试了这两种都解决不了可能是啥原因呀。
*ERROR*: Error encountered while registering text designs ...

兄弟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5-10-31):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解决了吗

file irun,看下incisive是64位还是32位,32位需安装对应32位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