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2lvs 、LVS、warning

楼主(2022-04-01):
在跑V2LVS的时候 使用脚本如下:v2lvs -o  ../design_out/DIGITAl.cdl \
        -s  **/***/***cells.cdl \
       -v   ../dataout/netlist_lvs.v \
      - l  **/**/**/cells_verilog.v \
      -s1 vdd! \
      -s0 gnd 1  \
      -a \<\>  \
      -log v2lvs.log
此时-l 中的cells_verilog.v文件 没有电源地的定义
所以报waring。我想知道怎么解决verilog.v文件没有电源和地的问题。我在官网上没找到带电源地的verilog.v文件。

然后不使用 -l 命令 又会出现下面waring H@V97FOK}W)%}T7DZZO%3.png
这些warning 会不会对用calibre跑lvs产生影响啊?

大佬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A:
你输出的.v文件里没有带电源地 如果只是一个地 一个电源 你可以尝试设置全局变量 你输出.v文件的命令没有加电源地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出的.v文件里没有带电源地 如果只是一个地 一个电源 你可以尝试设置全局变量 你输出.v文件的命令没有加 ...

首先谢谢大牛回复:
(1)我innovus输出的 网表脚本如下:
按理说里面是有电源地的。我有点迷惑innovus输出的网表电源地前面为啥都有 “ \ ” 如下图截取:
按照您说的在innovus输出文件中加 .GlOBAL vdd! 和 。GLOBAL gnd!直接报错退出。
(2)-l 后面的文件应该是foundry提供的带 电源地的 verilog文件。可是我只有foundry提供的不带电源地的verilog文件。此时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大牛回复:
(1)我innovus输出的 网表脚本如下:

我也是刚学没多久 不是什么大牛 就是讨论下问题 顺便学习 如果你gds网编有电源 那不需要global变量

其实你可以尝试把步骤分为两步 先把gds的v文件先换成cdl 看是否能成功
再把cell的v文件转称spi或者cdl
首先你要理解 -l 命令的作用 无非就是添加器件网表到最后的cdl网表里面 单独转gds的v文件,显示缺失器件是正常的
至于你说的器件网表缺失电源地 我暂时不知道怎么处理 你大可 可以先放进cdl文件跑一下流程 瞎猜也是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