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layout suite save all markNets 问题

楼主(2022-04-01):
Cadence layout tool可以通过这个菜单把marked net 存下来,但是只能存metal不能存via.
请叫大佬能否存via?

网友:
net tracer 可以

网友:
MarkNet Option 如图勾选上,再操作

网友A:
存下来的目的是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下来的目的是干啥

做后仿,提取R可以的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save net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在result里面看到选中的net的节点电压了,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