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前面加PGA怎么联合提高位数的?

楼主(2022-04-01):
我看见一些论文里说加PGA可以提高ADC有效位数,但是我仿真发现为什么PGA加上ADC联合仿真有效位数却在下降,有没有大佬救救救我,,,
ADC时八位仿真出来有效位数7.5bits,PGA有效位数高的工艺角有11bits,低的也有7.5bits左右,一组合一些高温ff工艺角有效位数就会掉的很严重掉成4.5bits。

网友A:
谈下个人理解,PGA放大了信号和噪声,还可能引入谐波,要保证,PGA放大后的噪声和谐波小于ADC的噪声和ADC的LSB

网友:
PGA的输出信号里面有多少噪声能量,我觉得可以计算一下加入这些噪声后对ADC量化输出的影响是不是跟你的仿真结果一样

网友B:
PGA要低噪声。对于固定分辨率得ADC,假设最小有效输入为10uV,那么由于PGA的存在,在小幅度输入时,PGA为高增益(假设为10),在输入幅度较大时,PGA为低增益(假设为1);整体来看,PGA+ADC最小输入幅度可以到1uV,最高可以到ADC满摆幅位置,就相当于精度提高了。前提是PGA是低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PGA要低噪声。对于固定分辨率得ADC,假设最小有效输入为10uV,那么由于PGA的存在,在小幅度输入时,PGA为高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谈下个人理解,PGA放大了信号和噪声,还可能引入谐波,要保证,PGA放大后的噪声和谐波小于ADC的噪声和ADC的 ...

学习了

网友:
这里是两个问题
1,adc+pga在PVT下enob有掉,这是电路本身存在问题,需要在PVT下优化到位。你现在应该是瞬态仿真来看的性能对吧,只有adc的量化噪声而已,pga+adc的真实性能,还需要考虑进去器件噪声
2,pga并不能提高adc的信噪比,提高的是整个系统的信噪比。pga电路本身终归是要贡献噪声的,增加pga后adc的等效输入噪声只会增大,adc的full input range不变,那信噪比只会下降,随便找个相关产品的datasheet看,会发现随着pga增益提高,信噪比一定是下降的。为什么系统信噪比能提高呢,因为pga内部各器件噪声源等效到pga输出的noise gain不总是pga的gain,导致信号放大幅度比pga噪声放大幅度大,因此信噪比得到提升。换个说法,pga提供的增益越高,等效到pga输入的噪声越小,不考虑信号源噪声时,信噪比即能得到提升
如果adc只有8bit,系统噪声贡献源很可能只有adc的量化噪声,此时提高增益,对系统信噪比的提升几乎是成比例的

网友C(2023-06-07):
请教一下楼主做8bit有效位数仿真时相干采样的采样点数怎么确定呢,比如fin=fs*M/N,其中M必须要接近N/2吗,因为好像M取得越小ENOB越高,现在不清楚标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做8bit有效位数仿真时相干采样的采样点数怎么确定呢,比如fin=fs*M/N,其中M必须要接近N/2吗, ...

采样稳定后的数据,根据采样时钟给个128,256,输入信号(eg:62.5K)/采样频率(4M)=周期个数(1)/采样点数(64)

网友:
你的采样速率是多快?建议跑一个tran,把pga输出后的波形打出来看看是不是建立不够,可以考虑在PGA后加一个RC低通滤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样稳定后的数据,根据采样时钟给个128,256,输入信号(eg:62.5K)/采样频率(4M)=周期个数(1)/采样点数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