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寄存器模型访问寄存器阻塞住了

楼主(2022-04-02):
求助各位大佬:问题:我在利用寄存器模型前门写一个寄存器,比如regmodel.reg1.write(status,1,UVM_FRONTDOOR),发现这条语句会阻塞住,不会往下执行。打开波形,已经写成功了。尝试追了一下源码,如下图,发现 uvm_reg_map.svh文件里面 bus_req.end_event.wait_on();语句阻塞住了,请问这是啥原因?

PS:如果不用寄存器模型写寄存器是没问题的

网友A:
目测  UVM_DISABLE_AUTO_ITEM_RECORDING 这个宏定义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  UVM_DISABLE_AUTO_ITEM_RECORDING 这个宏定义引起的

非常感谢,就是定义了这个宏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