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将调用的孔用快捷键拖动变多变少

楼主(2022-04-02):
大佬们用s键可以拉长缩短path线,但如果是cell呢,例如我调用10个via孔想拖到11个

网友:
一样用s 呀

网友A:
options-selection options-via partial sel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selection options-via partial selection

选中之后怎么操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中之后怎么操作呢

就可以用S像拉path一样拉了,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tions-selection options-via partial selection

必须为你点赞

网友:
感谢!!非常有用

网友:
亲测好用

网友:
学习了;
在.cdsenv 中加入 graphic selectPartiaVia boolean t  可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