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频的LDO需要考虑瞬态增强电路和摆率增强电路吗?

楼主(2022-04-02):
我的LDO就是个共源共栅放大器加源随加P功率管,因为我带的负载是高频的,仿真的时候发现会有一些纹波,尤其是输出经过一部分电感后纹波还会变大,我只有加大后面的decap电容,但是目前的电容已经很大了,我可能还要降低一点,我看了一些摆率增强和瞬态增强电路,感觉都是在1u左右的响应,那10p或者100p这种频率的话,还能减弱基本由ESR造成的纹波吗?还有,LDO的PSRR反应的是对输入纹波的抑制,那这种由于ESR引入的纹波,看LDO的PSRR有用吗?我的PSRR低频还好,高频直接在0dB以上了,而看瞬态的输出结果,感觉还可以?挺蒙的,求大佬们解惑!

网友A:
一起讨论哈,你P管架构的话在你关心高频的部分就是一个open loop了,高阻,完全就是靠cap,试试NMOS呢,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起讨论哈,你P管架构的话在你关心高频的部分就是一个open loop了,高阻,完全就是靠cap,试试NMOS呢,会 ...

您好,能说一下N管为什么好吗?之前没怎么考虑过N管,N管在高频有什么帮助啊?有点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