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全差分运算放大器设计

楼主(2022-04-02):
我设计的是一个全差分的运放,目前在考虑如何调整输出的静态工作点。
未完成指标:输出摆幅>2V,输入失调电压<5mV。
我用的电源电压是1.8V,现在输出的DC工作点是1.42V左右,想降低这个静态工作点到0.9V左右,获得不失真的输出波形
请教各位大佬,我该如何调整我的电路,来降低输出的静态工作点?求求了

网友A:
cascode去掉吧

网友B:
你的共模反馈电路有参考电压吗?

网友:
我比你还惨,输出静态工作点在0V,怎么调都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共模反馈电路有参考电压吗?

没有,就是从B站看的一个电阻和MOS管构成的CMFB,目前想用另外一种CMFB结构(带有Vcm的电压)  ,但是不知道怎么和我的折叠式运放配合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scode去掉吧

请问,能否细说下,cascode去掉的话,我如何做电流偏置呢?

网友:
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基础的 你要是没能理解 建议自己看看书 razavi / gray的书看一看,然后cadence再尝试一下,简单说,dc op 点调对了,这条通路的i 是一样的

网友C:
全差分放大器是需要共模反馈的,来设置你输出的共模点,另外如果共模点设计合理你这个是可以实现2v的,单边1V上下各留2个VOD 0.8v,刚好还有1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差分放大器是需要共模反馈的,来设置你输出的共模点,另外如果共模点设计合理你这个是可以实现2v的,单边 ...

是的,是我CMFB电路的问题。您说的没问题我想再请教下,全差分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该如何测试啊?看了那么多视频也没搞懂

网友:
你看看这个,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