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TA结构

楼主(2022-04-02):
最近遇到一个OTA,有大佬知道这种结构相比于传统的fold cascode是有什么特殊考虑么?后级的负载为啥是BJT+RES而不直接用电流镜?

网友A:
图没错吗?Cascode管是Diode连接,怎么把差分信号转成单端呢?

网友B:
图画错了是一方面。我好奇的是,上面的BJT是咋偏置的

网友C:
let me guess,for low drift|noise|area conside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没错吗?Cascode管是Diode连接,怎么把差分信号转成单端呢?

尴尬了,应该是在1和2之间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画错了是一方面。我好奇的是,上面的BJT是咋偏置的

电流镜下接电阻,构成到地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t me guess,for low drift|noise|area consideration

对于OTA,低漂移、噪声和区域的考虑,这个是有什么讲究么,可以的话麻烦大佬解释清楚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尴尬了,应该是在1和2之间接入

可能是BJT做电流源实现高阻,降低电流镜管子的等效gm,从而优化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