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PC触发器低频下是否能用?

楼主(2022-04-02):
请问一般是不是低频下不使用TSPC结构的触发器?我看到论坛中有人提到说因为漏电流的原因,电位没办法长时间保持,请问还有别的缺点吗?如图是我的TSPC结构,典型结构,CLK只有80KHZ,我仿真的时候发现好像是因为低频下CLK默认的上升沿与下降沿太慢,所以不能正常工作,我把上升下降沿调成1ns就能工作了,请问那我是不是在CLK只有80KH下能使用TSPC结构的触发器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感谢回复!

楼主:
还是说CLK上升沿不能随便定,时钟慢的时候上升下降沿确实很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说CLK上升沿不能随便定,时钟慢的时候上升下降沿确实很慢

是的,仿真要根据实际情况定,不是自己随便设置的

网友:
好奇为啥80K的频率用这结构

网友B:
低频下用这个是为了节省功耗的么?

网友:
80kHz没有问题,10kHz以下状态保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仿真要根据实际情况定,不是自己随便设置的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频下用这个是为了节省功耗的么?

有这方面考虑,但一般是不是低频下数字电路功耗本身就较低,不需要使用该结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方面考虑,但一般是不是低频下数字电路功耗本身就较低,不需要使用该结构了?
...

我们用常规的触发器,只不过是倒比管做的,功耗一样能下来。你要是用TSPC可以考虑在某些节点上挂MOS电容,不过这样似乎又违背你的初衷了

网友(2025-03-05):
请问这个结构VO输出端接一个PMOS管有何作用,能应用在0.1MHz场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