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反相器中m个数的影响

楼主(2022-04-02):
在信号输出过程中会出现反相器串联结构;
它们的尺寸相同,只是m是成倍出现,有m=1,2,4,8的串联形式;

这样做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不?为了增加反相器的gm?

网友A:
fanout, 增加驱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nout, 增加驱动力

你好,这个驱动力有衡量的标准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驱动力有衡量的标准不?

fanout 一般2-4倍,从一个模拟工程师的角度;数字的话,完全取决于STA 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nout 一般2-4倍,从一个模拟工程师的角度;数字的话,完全取决于STA 分析
...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