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ncremental(增量式)sigma-delta ADC怎么建模仿真有效位数

楼主(2022-04-02):
小弟之前一直在做传统的sigma-delta ADC,在simulink搭建模型后用SDToolbox的PSD直接FFT得到ENOB,最近导师让做一个增量式的sigma-delta,我看了一些文献这种ADC好像是用来转换直流信号的,每次转换之前要复位,转换期间输入信号是个直流常量,看到一篇文献得到的频谱图如下,但没有给出具体的模型框图
有几个疑问麻烦大佬们解答一下:

①用来仿真SNDR的模型应该怎么搭建?比如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出输入信号是个0.38477khz的交流信号,但每次转换期间输入信号不是应该保持不变吗?比如每次转换1ms,那怎么才能让这1ms期间调制器的输入不变?
②调制器输出(没有经过滤波器的码流)怎么做FFT?跟传统的Sigma-delta或者其他的奈奎斯特ADC一样吗?能不能用SDToolbox的PSD?还是说要用特定的代码?

网友A(2023-09-24):
您好,最近也遇到了仿增量型ADC的信噪比问题,请问您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最近也遇到了仿增量型ADC的信噪比问题,请问您怎么解决的?

有文献吗,学习一下。不应该和普通adc一样fft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文献吗,学习一下。不应该和普通adc一样fft吗?

似乎不太一样,我做的是ZOOM架构的,先SAR转换后sigma delta转换,直接做sigma delta的FFT的话,出现了很大的谐波

网友:
输入信号需要先经过奈奎斯特率采样的,也就是先用一个1KHz的频率采样输入信号,然后才是复位和过采样。

网友(2024-11-25):
请问lz该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