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到轨输出用classAB比用CS优在哪里

楼主(2022-04-03):
如题,轨到轨输出用classAB比用CS优在哪里?看到很多论文输出都是用classAB的结构,但是我自己用CS的结构输出也可以轨到轨,不太理解classAB优于CS的点在哪里。

网友:
比较一下THD看看

网友A:
AB类输出可以在输出端接阻性负载

网友A:
另外Cs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Cs是什么

共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类输出可以在输出端接阻性负载

可class ab输出不也是高阻吗,怎么带载

网友:
可以用比较低的Iq驱动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