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比单个的nmos管,强在哪里?

楼主(2022-04-03):
单个的nmos管子,就可以放大了啊!

网友:
您好,我个人觉得可以从阻抗匹配和噪声性能两点考虑。1、一般用到会在射频中用到LNA,到了射频里面阻抗匹配非常的重要,他直接影响到了能否从源端接收到所需要的信号,天线端接受到的信号频率都比较高,后面一级的放大器(LNA)也要与天线的50Ω进行匹配。而LNA有很多的结构可以满足阻抗匹配,比如利用Source Degeneration结构或者是其他,利用单个MOS管是不能实现的。
2、LNA一般在天线的后面,而天线的从大气中接收到的信号功率是非常小的,通常在负几十个dBm,因此一般的噪声放到这里就会显得非常大,所以需要特定减小噪声的电路,那就是LNA了,利用noise canceling等技术可以很好的降低电路的噪声,通常认为噪声在带宽内满足3dB以下,就能满足LNA的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