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手幫幫忙 寫bindkey

楼主(2022-04-04):
怎麼把啟動跟關閉這兩個選項分別寫到bindkey 的1234數字鍵

网友A:
这个窗口从哪里调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窗口从哪里调出来的?

工具栏 Options  里面。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保存在你的.cdsenv里面,启动virtuoso的时候加载cdsenv文件就会自动启用这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