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脚本输出数据着不同的颜色

楼主(2022-04-04):
请教下大神,perl语言中如何将输出的数据上色?比如 print O “AB  CD \n”;(O是文件句柄);如何把输出的这行给染上红色或者绿色呢?谢谢!!

网友:
小仙你好。。。很简单。。。你随便搜下就能找到的
echo 颜色就能找到。。。
print要调用ANSIColor
https://perldoc.perl.org/Term::ANSIColor
printf跟echo类似
https://plugins.jenkins.io/ansico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