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ADE L中的noise仿真可以仿真多个节点不?

楼主(2022-04-04):
咨询一下,在一个ADE L中noise一次只能选择一个节点,如果有多个节点的话不是只能用多个ADE L?

有办法可以同时做不?

网友A:
换成ADE XL 或者 explor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ADE XL 或者 explorer

ADE XL也需要列出多个noise case吧;

网友A:
可以建很多个test, 这样就可以跑很多ca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建很多个test, 这样就可以跑很多case

好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