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这个bipolar运放输出级结构讲解

楼主(2022-04-04):
一直都是弄的cmos工艺做的运放,最近有了一个全是bipolar结构的运放,也不知道咋找bipolar相关的文献,去IEEE上找了几篇,输出级都是采用推挽结构的,没有见到我这个类似结构的。主要是不知道bipolar怎么分析,求前辈帮忙瞅一瞅
先把输出级的图放上。

疑惑一:这个红色的线才是输出吧,另外紫色的线也算一个输出端吗?我感觉不想,我觉得红色的输出,然后经过一个共集-共源放大,最后输出。
疑惑二:这个紫色线链接的这几个bjt,Q1,Q2,Q3,算不算电流镜负载,就是做负载用的,然后Q3给哪个共集管子提供bias电流的,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疑惑三:这几个画圈的是提供bias的吗,哪个红色方框的结构器什么作用的呀?
疑惑四:红色椭圆的那条支路干啥用的,我感觉也像一个输出级,但是没有做输出,然后绕到哪个红色的方框位置,干啥用的?

网友:
很好的问题啊,右侧这个结构确实没见过,等人解答学习一哈

网友A:
能截一个完整的电路吗?你这个电路是反向得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截一个完整的电路吗?你这个电路是反向得到的吗?

前面就是第一级输入,不影响后面

网友B:
疑惑三:这几个画圈的是提供bias的吗,哪个红色方框的结构器什么作用的呀?
=>
我猜 _  Bipolar design 如果说VCE 很小会进入saturation 速度会变慢 , 某些设计会让VCE 有小电压. 类似 早期TTL LOGIC  有萧基TTL   加快速度.

疑惑四:红色椭圆的那条支路干啥用的,我感觉也像一个输出级,但是没有做输出
=> 我猜
Bipolar + 电阻可能降低GAIN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疑惑三:这几个画圈的是提供bias的吗,哪个红色方框的结构器什么作用的呀?
=> 我猜 _  Bipolar design 如 ...

您好,借楼请教一个问题,BJT做运放的输入对,基极电流补偿一般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就是第一级输入,不影响后面

你好,想问一下你这个电路里面基极电流补偿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借楼请教一个问题,BJT做运放的输入对,基极电流补偿一般怎么做呢?
...

for some bandgap design BJT

ic  not equal ie , need base current cancel circuit

=> add more current  补偿

BJT做运放  ..沒碰

https://www.designworldonline.co ... ion-bipolar-opamps/

US7230472B1 US7230472.pdf (966.8 KB , 下载次数: 5 )

Base current cancellation for 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 current summing bias voltage generator

网友:
NPN only Class AB output Stage. 可参考ONSemi的MC34071,MC33171的Datasheet。
细节有差别。楼主所发电路图的负半周的保护电路很清晰,两个二级管对正半周的保护个人理解不清晰,知道是保护,工作原理我就说不清了。仅供参考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for some bandgap design BJT

谢谢您,我学习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