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时spectre.out文件报错

楼主(2022-04-04):
最近自己往centos7装了spectre但是没法出结果,研究了一会没研究出结果来,我的想法时spectre.cfg的路径不对,我看了下他的路径应该是/home/opt/virtuoso/SPECTRE18.10.287/tools/spectre/etc/configs/spectre.cfg才对,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路径该去哪里改,我去原理图网表文件里打开input.scs好像也没找到相关可以改路径的地方。弹出来的错误如下
Spectre (R) Circuit Simulator
Version 18.1.0.287.isr4 64bit -- 27 Feb 2019
Copyright (C) 1989-2019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Cadence and Spectre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other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holders.

Includes RSA BSAFE(R) Cryptographic or Security Protocol Software from RSA Security, Inc.

User: yqy   Host: yqy   HostID: 7F0100   PID: 18987
Memory  available: 72.9825 MB  physical: 2.9647 GB
Linux   : CentOS Linux release 7.9.2009 (Core)
CPU Type: Intel(R) Core(TM) i7-7700 CPU @ 3.60GHz
All processors running at 3600.0 MHz
        Socket: Processors
        0:       0,  1,  2,  3

System load averages (1min, 5min, 15min) : 2.8 %, 1.8 %, 1.5 %
This is a virtual machine

Simulating `input.scs' on yqy at 7:07:22 PM, Mon Apr 4, 2022 (process id: 18987).
Current working directory: /home/yqy/simulation/buffer_test/spectre/schematic/netlist
Command line:
    /home/opt/virtuoso/SPECTRE18.10.287/tools/bin/spectre -64 input.scs  \
        +escchars +log ../psf/spectre.out +inter=mpsc  \
        +mpssession=spectre0_9263_6 -format psfxl -raw ../psf  \
        +lqtimeout 900
spectre pid = 18987

Warning from spectre.
    WARNING (SPECTRE-4063): Reading /home/opt/virtuoso/SPECTRE18.10.287/tools.lnx86/cmi/lib/64bit/5.0/defaultConfig: Cannot open the file for reading.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you have the required permissions on it.

Reading file:  /home/yqy/simulation/buffer_test/spectre/schematic/netlist/input.scs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ERROR (SFE-868):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opt/virtuoso/SPECTRE18.10.287/tools.lnx86/spectre/etc/configs/spectre.cfg'.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Time for NDB Parsing: CPU = 230.477 ms, elapsed = 226.253 ms.
Time accumulated: CPU = 283.416 ms, elapsed = 226.258 ms.
Peak resident memory used = 40.4 Mbytes.

Aggregate audit (7:07:22 PM, Mon Apr 4, 2022):
Time used: CPU = 285 ms, elapsed = 285 ms, util. = 100%.
Time spent in licensing: elapsed = 45.2 ms, percentage of total = 15.9%.
Peak memory used = 40.5 Mbytes.
Simulation started at: 7:07:22 PM, Mon Apr 4, 2022, ended at: 7:07:22 PM, Mon Apr 4, 2022, with elapsed time (wall clock): 285 ms.
spectre completes with 1 error, 1 warning, and 0 notices.
spectre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fatal error.

楼主:
我的IC618是下载坛内其他朋友分享的解压出来的版本,我解压后直接bin到添加环境变量能用,然后spectre是shell脚本自动安装的然后整个文件夹复制到IC618同目录下的,因为实在找不到ic618和spectre比较新的资源了

网友:
在你的路径/home/opt/virtuoso/SPECTRE18.10.287/ 下,应该有一个softlink 是tools 指向 tools.lnx86的。如果没有,你可以手动创建一个 softlink, 命令是
cd /home/opt/virtuoso/SPECTRE18.10.287/
ln -s tools.lnx86 tools

如果这个链接已经存在,但是Spectre仍然报错,就是另外的问题。我认为你不因该把SPECTRE18和IC618装在一个$CDS_INST_ROOT 下面,因为这是按照两个软件包来Release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你的Spectre装了之后没有Config好(或者本来就没装好),所i有在IC618平台上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