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delsig toolbox不成功

楼主(2022-04-04):
我下载了delsig和SDtoolbox个工具箱,通过matlab-setpath-add with subfolders-save添加路径, 然后 preference---update toolbox path cache 更新工具箱路径, 但是simulink model library 始终找不到这两个toolbox,想问下我添加工具箱哪里出错了吗??感谢

网友A:
我目前安装了也在库中找不到      直接在matlab命令行中输入  SDtoolbox  就能出来

网友(2024-01-16):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安装了也在库中找不到      直接在matlab命令行中输入  SDtoolbox  就能出来 ...

那请问怎么把他放到library browser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