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9计数器实现简单的9分频计数器,占空比为5/9

楼主(2022-04-05):
但是功能仿真一直提示counter_9 值不确定,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module top_temp(
     clk,
     rst,
     rd_clk,
     wr_clk
);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reg rd_clk;
output reg wr_clk;

reg [4:0] counter_9;

always @ ( posedge clk )
begin
if( rst || counter_10==4'b1001)
    counter_10 <= 4'b0000;
else
    counter_10 <= counter_10+1;
end

always @ ( posedge clk )
begin
if( rst || counter_9==4'b1000)
    counter_9 <= 4'b0000;
else
    counter_9 <= counter_9+1;
end

//div9 rd_clk
always @ ( posedge clk )
begin
if( rst ) begin
rd_clk <= 1'b0;
end
else begin
case(counter_9)
    4'd0 : rd_clk <= 1'b0;
    4'd1 : rd_clk <= 1'b0;
    4'd2 : rd_clk <= 1'b0;
    4'd3 : rd_clk <= 1'b0;
    4'd4 : rd_clk <= 1'b1;
    4'd5 : rd_clk <= 1'b1;
    4'd6 : rd_clk <= 1'b1;
    4'd7 : rd_clk <= 1'b1;
    4'd8 : rd_clk <= 1'b1;
default : rd_clk <= 1'b0;
endcase
end
end

网友:
module top_temp(
                clk,
                rst,
                rd_clk,
                wr_clk
                );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reg rd_clk;
   output reg wr_clk;

   reg [3:0]  counter_9;
   reg [3:0]  counter_10;

   always [url=home.php?mod=space&uid=1769321]@[/url] ( posedge clk ) begin
      if( rst || counter_10==4'b1001)
        counter_10 <= 4'b0000;
      else
        counter_10 <= counter_10+1;
   end

   always @ ( posedge clk ) begin
      if( rst || counter_9==4'b1000)
        counter_9 <= 4'b0000;
      else
        counter_9 <= counter_9 +1;
   end

   //div9 rd_clk
   always @ ( posedge clk ) begin
      if ( rst ) begin
         rd_clk <= 1'b0;
      end
      else begin
         case(counter_9)
           4'd0 : rd_clk <= 1'b0;
           4'd1 : rd_clk <= 1'b0;
           4'd2 : rd_clk <= 1'b0;
           4'd3 : rd_clk <= 1'b0;
           4'd4 : rd_clk <= 1'b1;
           4'd5 : rd_clk <= 1'b1;
           4'd6 : rd_clk <= 1'b1;
           4'd7 : rd_clk <= 1'b1;
           4'd8 : rd_clk <= 1'b1;
           default : rd_clk <= 1'b0;
         endcase
      end // else: !if( rst )
   end // always @ ( posedge clk )
endmodule // top_temp

module test();
   reg clk,rst;
   wire rd_clk;
   wire wr_clk;

   top_temp top_temp(// Outputs
                     .rd_clk            (rd_clk),
                     .wr_clk            (wr_clk),
                     // Inputs
                     .clk               (clk),
                     .rst               (rst));
   initial begin
      clk =0;
      rst=1;
      #33 rst=0;
      #500 $finish;
   end
   always #5 clk = ~clk;

endmodule // test

Works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