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Sigma-delta ADC电路设计的一点心得

楼主(2022-04-05):
1.调制器电路出现了偶次谐波和奇次谐波的问题,奇次谐波可能是由于输入幅值过大等原因引起,但是做的差分电路可以很好的抑制偶次谐波,百思不得其解。
解决办法:查找电路,逐个模块分析,第一级积分器的传输门开关替换成了栅压自举开关;两相不交叠时钟电路的p1和p1d信号标反了,重新改正;静态比较器的延迟时间过长满足不了要求,修改为动态比较器。(相关的参考论文放在文后)

2.第一版电路用的运放是别人帮忙设计的,由于没有特别要求功耗多少,测试完整体电路最后才发现功耗高出了天际,最后痛定思痛还是自己设计运放这个主核心电路,做完后发现也没有那么难,可以自己根据要求设计性能不同的1234级积分器使用的运放。(两级密勒补偿运放和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

3.我参加了一个电路设计的比赛,由于做电路以来基本是靠自己摸索,所以基础上有些薄弱,很多知识点理解不了,现在向各位前辈和同行请教一下这些参数是如何实现的,需要什么样的电路结构?主要是9等效输入噪声怎么体现和10速率低的有效位数明显很高,是要以这个标注设计指标吗?

修改前

修改前

修改后

修改后

比赛指标

比赛指标

比赛2ksps电路输出

比赛2ksps电路输出

比赛5sps电路输出

比赛5sps电路输出

楼主:
还想请问一个问题,大家在测试FFT的时候,会把举例1.带宽100-1000HZ ,SNDR110dB;2.带宽1-1000HZ,SNDR95dB,哪个作为测试结果呢,我知道可以通过加斩波消除低频噪声,最近在做

楼主:
动态比较器

网友A:
24bit啊,仿真出来才这么点?16都没到啊~我看TI原来有款芯片是用的5阶单bit
测噪声把输入短接起来到共模就是了~

网友B:
3阶1bit?为啥不做3阶3bit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请问一个问题,大家在测试FFT的时候,会把举例1.带宽100-1000HZ ,SNDR110dB;2.带宽1-1000HZ,SNDR95dB, ...

我理解是除开直流部分,因此需要从1Hz开始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bit啊,仿真出来才这么点?16都没到啊~我看TI原来有款芯片是用的5阶单bit
测噪声把输入短接起来到共模就 ...

上面的结果是两版电路 电源工艺结构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3阶1bit?为啥不做3阶3bit

可以考虑多位量化,之前也做过,只是结果没有理论上的每加一位量化就会多6dB

网友:
effective resolution,非effective number of bit

网友C:
single bit的quantization gain在设计的时候怎么算的,考虑过singlebit的稳定性么。。。过去两年singlebit发文章比较流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single bit的quantization gain在设计的时候怎么算的,考虑过singlebit的稳定性么。。。过去两年singlebit ...

不好意思,量化增益这个没考虑到,不太清楚,稳定性在设计电路的时候稍微考虑了下

网友:
感谢分享,一起学习哈

网友(2022-05-07):
请问这个adc怎么学习,我看sigma delta adc是一点懵逼

网友:
我看understanding 这本书,感觉好难,根本不知道怎么入手,可能以前你也回答我的问题,大佬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是先电路开始还是一阶二阶调制开始呢

网友(2023-12-07):
想请教一下调制器输出做FFT为什么会有低频分量?调制器输入没有直流量

网友(2024-04-07):
我在做24年机床赛,也需要一个24位ADC,毫无头绪,搭完电路什么也不对,感觉难上了天际,绝望。。。

网友D:
请问一下在matlab建模的时候也会出现三次谐波,初步推断是运放SR的影响,SR越小,三次谐波就会越大,但是由于功耗原因不能把SR做的很大,请问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降低建模的时候的三次谐波吗?

网友(2024-11-29):
楼主你好,我现在已经完成一个三阶一位量化sigma delta调制器(消耗电流100uA,调制器带宽1KHz,有效位数18bit),见您做过多位量化想请教个问题:我目前的调制器在有效位数和带宽不变情况下采用四位量化大概能节省多少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在matlab建模的时候也会出现三次谐波,初步推断是运放SR的影响,SR越小,三次谐波就会越大,但是由 ...

比较器本来就是一个非理想的东西吧?即使在simulink上全用理想模型建模,应该也有三次谐波